/ 3 页
X100e维修

楼主(2011-09-16):
今天接到一台IBM X100e 客户说不知不觉就坏了 一看 机子不亮 看电流是亮了的 根据经验 刷个BIOS试下 刷了机子神奇般的亮了 但是有个问题出来了 机子进系统是进不去 报一个0199错误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高手讲解下

网友:
应该是密码的原因,系统安全性-超出IBM 安全性密码重试计数。
如果输入错误的超级用户密码超过三次则显示此消息。确认超级用户密码并再次尝试,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IBM BIOS Setup Utility。
你试一试1

网友:
密码错误,,下载BIOS重新刷.........

网友:
兄弟 进BIOS按F9还原BIOS默认设置好像就可以啦 我上次修 过一台这样报错的
朝三暮四郎
确实可以。。顶

网友:
谢谢大家讲解,学习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 有什么提示?

网友(2011-10-20):
为什么下载需要那么多积分啊

网友:
有台机器现象差不多!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你的BIOS文件是多大的,我也有一台要刷,官方的是1M,芯片里读出来时2M。

网友(2012-02-19):
今天碰到了,开机无显,电流上去了,估计是BIOS,下载一个下去试试看,吼吼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点不亮,电流在0.90---1.00跳变 请高手指教
朝三暮四郎
显卡问题 先刷BIOS 在加焊。。

网友(2012-03-23):
我今天搞到一台是能亮 但是就死在那里不动了 外设排除

网友:
谁有这机子的BIOS啊 发个上来呗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报错,把BIOS设置成最佳模式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主 你的材料很好 ,我下载个 学习。

网友(2012-07-13):
这款机器只要拔掉BIOS电池 再开机就会报0199! 进BIOS 按F9还原下BIOS设置就好了!
同意楼主:
1.0
jsaking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是什么呀

网友:
前天接到一台,电流在0.9-1.2间来回跳,还没有思路,先搜索下有没有同类型的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电流一直在循环,机器不亮,放在那里让他循环几分钟,有时十几分钟能亮,代码一直在87循环跑, BIOS刷了N个,北桥重置了还是一样,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2012-08-12):
这个型号的CPU容易虚焊,或损坏

网友(2012-10-11):
楼主好思路 先软后硬

网友(2013-01-07):
你的电流是怎么跑的啊,在BIOS刷之前?

网友:
我建议再搞BIOS

网友(2013-03-11):
让我下个bios

网友:
直接F9还原 就OK 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也是进BIOS恢复一下就好了,如果不行就只能重刷了

网友:
bios 放电也遇到过. 哈哈.

网友(2013-04-25):
我的是 电流0.7 但是不显示  显卡 北桥 都焊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就是想换双核CPU,谁有法子

网友(2013-08-04):
有没有BIOS分享一下

网友(2013-11-18):
我的有时候能进系统 有时候直接卡 logo   ,报错1099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按F9还原 按F10保存

网友(2014-01-30):
学习了学习了,新年快乐

网友:
电流是多少?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样啊,amd的u吧

网友(2014-04-18):
楼主有AMD独立显卡的bios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没有刷bios,直接做北桥,现在待机变大了0.010不触发。

网友(2015-05-15):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也刷一下BIS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