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屏幕正常,外接不显示。杀通病?

楼主(2011-09-16):
g6150 集成显卡,从风扇口看尘土过多,怀疑过热导致显卡虚焊。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征求大家意见。谢谢。

网友:
是你来求助,还是来告诉大家你发现了这个故障的必杀计。没弄明白,

网友:
BGA过关,那就先杀了再说

网友:
加焊北桥一定会OK  第一次加焊  能用短时间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建议换带R的6150  稳定

网友:
通病 显卡 的 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一下,如果不行就换一个改良版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