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的自动开机,不能关机求助

楼主(2011-09-16):
这台本本先是送来不亮屏,内屏无显,外接正常,检查后发现独显空焊造成,拆板上BGA加焊,故障排除,但新的问题出现,现在就是一加电为自动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但长按开关四秒无法关机,拔出适配器后在插入时不会自动开机,按开机键也无法开机,必须清零CMOS,再插上电源才能自动开机,不插电池,有时拔插适配器能连续开机2.3次,随后也无法开机,开关有供电也没有问题,.请各位朋友提点一下思路,同样故障的朋友的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175-1-1.html

网友:
另外机子也无法进系统

网友:
另外求该本的电路图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打一下硬盘接口和USB阻值

网友:
触发电路仔细检查下

网友:
没有图纸啊,那位有图纸的传一份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种V3000 类似问题 南桥北桥BIOS全搞完了都不行,最后换个IO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