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0出纸打卷求助

楼主(2011-09-16):
HP 5200打印机
纸能顺利通过定影辊,但是刚一出来就向下卷,等全部出来后,纸变成了一个卷筒,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定影温度高了???按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
还没有学打印机哦

网友:
检查一下压辊吧

网友:
纸潮也会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加热组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