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6/5236 雷击维修

楼主(2011-09-16):
型号;ACER 5536/5236  板号:纬创资通JV50-PU
故障:雷击
分析:网卡,南桥
      1,拆机,网卡旁边的排阻RN77烧黑,说明是打雷打坏的。此机上电大电流,先检测DCIN1,检测对地短路,依图纸拆下D9二极管阻值正常。

     2,换一二极管上电试机,居然开机,外接屏显示正常,但接屏白屏。检测屏供电,看图纸,3D3V-S0电压经芯片U1 G5285T11U-GP转换成LCDVDD给屏供电,检测4,5脚输入正常,1脚EN开启脚也正常,3脚无输出,找了一下所有料板,无此芯片,随取一保险放在3脚和5脚之间,开机试机,显示完全正常。

3,接着换掉排阻RN77,此机网卡灯也不常亮,接硬盘试机,进系统蓝屏,进BIOS调一下硬盘工作模式,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网卡也认到了!(雷击的本网卡没坏的第一次碰到)试机,上网一切正常。

网友:
这机器倒是有点意思,雷南击后网卡还没坏,电路保护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