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上管的维修(ONDA MCP68/61)

楼主(2011-09-16):
             昨天接一台网吧机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拔掉12v风扇一直转,老三样了。查出一上管烧了,直接09N03换了,点亮了。网吧生意好,要的急就直接让拿走了(老鸟们又要骂了)。没错,第二天又拿回来了,还说哥技术不行。哥不为拿30块钱,为的是堵那鸟的嘴。
             看看烧的还是昨天换的那MOS
           晕了!  先上下管子一起换了,一会还是mos烫手;再将所有cpu供电mos换了,涛声依旧;再把烧管的那组全部去掉,靠!第三组mos又烫的爆;再换了isl6566,还是涛声依旧;看来经验是没用了。下了isl6566的图纸 测vcc、pvcc这些什么的都正常啊,晕了。仔细想想该换的都换了(我这人笨,不到万不得以不想自杀脑细胞),该是外围的电路的问题。再测每组mos的g极对地阻值都为10k正常,诶,只好用杀招了,波波一波,明显感觉第二组g极波形不一样,可不一样又怎么的?杂修啊?又晕了,无意中想测测g极的电压,乖乖的。。。嘿嘿。。。不用惊喜肯定第二组的g电压低 (上管:1.8v)正常的为2.7v。
       再想想会不会跟自举升压有关呢?跑boot1、boot2脚外接了一个2r2电阻,boot3外就没有。小样的!那两颗电阻的焊点圆滑滑的,还以为是厂家预留的呢。找个2r2换上。在开机30分钟了,在摸各mos不烫手了!嘿嘿。。。这感觉,你懂的!

MOS的G极能叫电压?
厉害
细心加耐心啊
小电阻都能差出来,厉害
楼主经验不够哦,老够上升,马上要想到BOOT激励不足引起的
怎么看着4个2R2了??
上次修个INTEL 370的原装板还少个谐振呢..我的乖乖。
赞一个。。。

网友:
我想知道哪两颗电阻哪去了

网友:
不错。自举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
哥们你太有才啦啦   顶

网友:
我也是老碰见这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工具还挺全的

网友:
楼主这疑难杂症都被你搞定了,真是高手呀。你那波波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唉但是没修好。

网友:
是你自己搞掉得吧

网友:
不明白那两颗电阻是怎么没了的

网友:
请教楼主,上管G极电压和boot脚有什么联系?

网友:
高手,不错的经验

网友:
有两下子啊

网友:
管子发烫,我一般都是查 管子到IC连线。一般都有问题在那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不是你换电源管理芯片的时候,弄掉的那,原来应该有的,最初的故障点,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要是以前没有电阻 哪以前是怎么用的了 可能就是IC的问题
要是楼主搞掉的哪能那么凑巧,别的电阻电容就没事,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可是没解决掉。下次留意了。。。

网友:
楼主开心了   的确成就感 非常  很屌的样子

网友:
哦,2R2电阻变质了

网友:
看来楼主满细心的嘛,学习了

网友:
电阻掉了造成的电压没有升上去?

网友(点评):
自举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