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广达上电时序的二点疑问

楼主(2011-09-16):
1:EC第一个信号:LID—EC#这个信号是S3的休眠开关检测信号。  说明:LID—EC#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上拉的一个信号,如果被强制拉低到一个低电位的话,机器是上不了电的,不能实现通电   。
2:EC第二个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说明:当适配器插入时,在ACIN处也是有一个电压值的,如果此电压值没有起来,EC就认为适配器没有检测到,那么也是上不了电的。
3:EC第三个信号:电池电量低的检测信号(BL/C#) 说明:如果电池电量低,EC也会停止上电,此脚必须有一个高电平上拉电压,才正常。
这第一条很好理解,从第二条说起,ACIN没电压,就无法上电,那好吧,我没插适配器的时候,自然没有ACIN的电压,但我用电池,难道无法上电?似乎不合常理,还是说书上没总结完?请指证。
第三条说,BL/C#这个信号为低电平,才能上电,这个信号是直接和EC关联的(至少CT6是的),BL/C#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字面意思是说在低电平时表示电池电量低,又怎么能上电呢?
新人很多地方不懂,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我来说说第二点,估计是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关系,Acin不正常会导致隔离电路关闭,所以无法开机,第三点我觉得是电池模式才起作用,也就是Acin为低电平时起作用,

补充内容 (2011-9-18 12:33):
关于第三点个人认为是:只有ACIN为低电平时,BL/C#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当ACIN为高电平时,此信号不管高还是低对于开机而言将会被忽略,
但可能会作为充电控制信号的发出的依据

我也觉得是这样
讲的不错

网友:
没人再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安泰啊。。。。。

网友B:
EC第二个信号:ACIN没有识别到 只是适配器不上电 ,电池是可以上电的。
EC第三个信号:BL/C#  当电池不足以维持给系统提供足够电力的时候。发出电池电量低信号(低电平)告诉南桥,使之断电。 理论上讲。板子要上电,这里的常态 必须为高电平。

有道理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

网友C:
当电池电压小7.5V时,BL/C#变成低电平-有效通知EC,EC发出电压低报警,然后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电池电压小7.5V时,BL/C#变成低电平-有效通知EC,EC发出电压低报警,然后关机.

你说的不对,当电池电压小于7。5V时,这个信号去变成了高电平去通知EC,然后EC去通过SB,南桥发出关机指令。。。,也就是平时电压正常的时候这个信号是低电平,这恰 好是我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第二个信号:ACIN没有识别到 只是适配器不上电 ,电池是可以上电的。
EC第三个信号:BL/C#  当电池不足以维 ...

你们都错了,广达时序中EC想要发出DNBSWON#给南桥的其中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就是,BL/C#这个信号是低电平,只有在电池电量低的时候这个电平才变为高电平,看来你们都没仔细看,我就是在这儿百思不得其解,查了无数资料,问了N个人都没能解决,最后,只有骗自己说广达就是这么宝义的,而事实又是什么?BL/C#等什么?是BATTAY LOW/CHARGE?还是别的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第二点,估计是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关系,Acin不正常会导致隔离电路关闭,所以无法开机,第三点我觉得是电 ...

那个第三点能再说得详细点儿吗?新手,理解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第二点,估计是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关系,Acin不正常会导致隔离电路关闭,所以无法开机,第三点我觉得是电 ...

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在说BL/C#的意思是BATTERY LOW / ACIN# ?这样的话似乎能解释的通。。。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1,首先这个信号是SB给出来的到EC,作用是监控电池的电量,如果电量过低会关闭电压输出,以免造成电量过低损毁电池,起到的是保护电池的作用,这个前提跟大家说明白了就可以想象得到,其实这个是因为INTEL南桥里面自己定义的一个工作条件,如果南桥不工作,那么开机从何说起?
2,ACIN的作用不只是表示适配器插入,当使用电池的时候,工作的电路原理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对着图纸看看,产生的信号也不一样,这个你不要走偏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