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抖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09-16):
请教索尼抖屏是什么故障?如何修理!
索尼DSC-T20卡片机,开机后就抖屏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抖,补充说明一点相机在抖屏的时候伴有震动
有知道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1-9-17 11:11):
就是一开机屛内的图像上下左右的剧烈抖动并且伴有震动感!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SONY的,也是抖屏! 检查是屏接口好像有个3.3V的供电管坏了,那个3,3V没出来导致的!直接飞线后OK!

网友(点评):
补充说明一点相机在抖屏的时候伴有震动

网友:
回放相片会抖吗?说清楚点

网友(点评):
就是一开机屛内的图像上下左右的剧烈抖动并且伴有震动感!

网友:
就是一开机屛内的图像上下左右的剧烈抖动并且伴有震动感!

网友:
相机在抖动的时候任何按键都无效

网友:
镜头坏了。

网友:
T20 T70 T300 T200镜头的问题 论坛有人上传过SONY的维修通讯有详细维修方法

网友:
镜头防抖部分乱动呵呵

网友:
引用:镜头防抖部分乱动呵呵

是啊!每次抖的时候都是要着急拍照的时候,很生气,气的我说它在高潮........哈哈!
它高潮的时候什么按键都不好使!

网友:
防抖部分拆出来上阻尼脂就OK

网友(点评):
感谢兄弟的跟进!

网友:
       这样的情况  我会先把镜头的排线拔下来试试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这样修起来的 但是我遇到过的   是可以看照片的  !

网友:
加油前 要仔细看 线圈和磁铁松动没有  通病来的

网友:
就是镜头防抖部件不灵活啦,好修的发过来啊
QQ894771153

网友(2011-10-22):
防抖组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