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G 开机不亮难得的经验(AMD芯片组)

楼主(2011-09-16):
今天接了一个ACER  5552G  AMD芯片组的机器
机器能触发,但是不亮,电流在0.4-1.0-1.4之间来回跳动,拔下内存,情况依旧,排除内存问题,(cpu是AMP340的,我没有这样的cpu,所以没办法是cpu的问题了)
示波器量南桥的晶振32.768MHz 正常,一开始怀疑bios的问题,
然后找了个bios,最新版的2.14 acer 5552

网友(点评):
你在哪里搞啊,500块“加焊”

网友:
500大洋????天啊。。。

网友:
是的北桥喜欢虚汗

网友:
加焊就要五百大洋

网友:
加焊北桥能收500大洋,牛X啊

网友:
*脏话*,就这么搞一下收500被这哥砍安逸了. 我们这里换块新的芯片,报价380.那些客户觉都得把他给宰了.还觉得不划算.哎!这个社会啊.是宰到一个算一个..........无语了!!!500大洋.

网友:
怎么样收钱还是要看人的,客户一看就是有钱的,不仔他再谁啊

网友:
好吧,我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羡慕.维修经验就谈不上了.

网友:
呵呵,哎,这也是运气好了啊

网友:
我这里 不开机的先报900,修不了换主板的 1500 。  因为是在国外,所以换成人民币以后 听起来 价很高。修的人还挺多的。

网友(点评):
你在哪个国家啊

网友A:
你在哪个国家啊

网友:
我晕,价格让我看着眼馋,我重做T61P的顶级显卡才收到500啊,真是命同价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个国家啊

意大利。这里做系统 中文的XP   200块  中文的WIN7  250 。
给老外做 意大利文的XP  是  250   意大利文的 WIN 7   300.

网友:
一般amd的北桥很爱坏

网友:
我前几天 修哥DELL 的  也是AMD芯片组,,,,问题是不定时掉电,,,加焊北桥搞定,,

网友:
哈哈。。兄弟我也遇到过一台。。不过是5530故障跟你的一样。。。不过我没那么狠。。只收了。。。450哈哈。。。也是加焊北桥收工的。。。

网友:
加焊收钱利润丰厚,恭喜恭喜

网友(2015-06-11):
高手,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