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盈通卡 7600..8600 去掉一个管不短路
显卡
同意楼主:
2.0
54科技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可能是mos管被击穿了
同意楼主:
3.0
54科技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是管击穿了
反对楼主:
3.0
54科技维修
反对楼主:

网友:
huan yi ge shi yi xia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mos管被击穿了

网友:
知道。MOS被击穿了

网友:
新手刚修显卡...求教 啥是mos管 怎么 会击穿?

网友:
MOS管是半导体的一种, 在主板和显卡上主要是用来恒压或恒流供电.
会挂的原因是电流太大, 或温度太高....
不过RP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