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死机

楼主(2011-09-17):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不过  也有 主板问题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盘问题,或者是桥的问匙.显卡

网友:
系统,内存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大了去了

网友:
灰尘也可能造成死机

网友:
....鄙视你们   修东西修的老牛b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因为我是学徒.师傅二话不说就直接说换板子了.我也没有多想就直接换了.大家都说是内存和系统或者是板子的问题.其实我也不了解.也帮不上什么忙抱歉咯

网友:
还有就是电源也能引起蓝屏

网友:
这个范围就大了   关系到 硬件  系统  驱动  还有环境 等问题

网友(2012-08-12):
硬盘坏道多也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