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麻烦给下面的时序来个分析。

楼主(2011-09-17):
高手请进,麻烦给下面的时序来个分析。

网友:
这个时序先是图片1,然后是图片2,pdf页面太大,分两个截图。
麻烦给这个时序分析下。

网友:
干脆吧图纸也挂上吧,

网友:
图纸如下:

245EI2 (Restored).pdf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很会,一般我遇到都是理解为重上到下逐一产生,而变化在同一X轴的就是同时产生。
       不确定对不对,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x轴表示时间

网友:
给我看看 这个PWR SW是ec有供电就产生的吗,这个最终应该走向开关键。那也就是说开关键上面的3.3是EC有3.3供电之后,内部直接产生的PWR SW 电压。

下面是ec it8510e

网友:
这个时序不是太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