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能力强自制编程器

楼主(2011-09-17):
如果大家谁无线电的基础好,想自制编程器的话,我这有两个资料,这是我过去找的。没能力做,现共享给大家。上传后这两个我就删掉了。

网友:
楼主强大啊,半夜起来给你顶,做这个要用到无线电的知识的啊?这个都支持什么厂商的bios啊?

网友:
我试一下先 谢谢共享

网友:
多功能编程器:功能强大,支持大多数常用的EPROM, EEPROM, FLASH, I2C,PIC, MCS-51,AVR, 93Cxx等系列芯片(超过400种)。硬件成本较低,性价比很高。既适合于电子和电脑爱好者使用,也适合家电维修人员维修家电和单片机开发人员使用。图1为多功能编程器的主机,中间是32脚ZIF(零插力)锁紧插座, 用于27系列、28系列、29系列、39/49系列等BIOS芯片。左边是25芯并口插座,通过并口电缆连接计算机并口。左下方是电源插座。32脚ZIF插座下方是12位的DIP开关,对EPROM芯片进行读写等操作前,需将此开关拨至相应位置。具体开关位置可以参照软件提示。锁紧插座右侧依次排列3个DIP8插座和一个DIP18插座,分别用于25系列、24系列、93系列存储器和PIC系列单片机等;绿色电源指示灯(Power)用于指示编程器电源状态;红色指示灯(Vpp)用于指示芯片Vpp电源状态;黄色指示灯(Vcc)用于指示芯片编程状态。
  一、 主要功能:
  ★ 可用此编程器升级、维修电脑主板,显卡等BIOS芯片。可支持3.3V低电压BIOS芯片。
  ★ 用来写网卡启动芯片:用于组建无盘站写网卡启动芯片或制作硬盘还原卡等。
  ★ 可用于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主板维护和维修。
★ 可用于读写用来写汽车仪表、安全气囊、里程表数据。
★ 可用于维修显示器、彩电、VCD、DVD 上面的存储芯片。可修改开机画面。
★ 用来开发单片机: 通过添加不同适配器,可以支持 MCS-51 系列, AVR 系列和 PIC 系列的MCU。
  ★ 用来写大容量存储芯片:大容量的存储芯片,一般在卫星接收机上使用较多,可以用编程器直接来升级或改写。
Willem:93CXX,25CXX,HUB/FW,PLCC32,DIP32,24CXX,PIC16X6XX,PIC12X50XX

网友:
误会我的意思了,应该是电子基础。

网友:
买一个成品更划算

网友(点评):
同感!业余情况下制板、备元件都是难题。

网友:
制作比维修难多了,制版布线就会叫你有放弃的念头。

网友:
太麻烦了~不如直接买一个

网友:
看看我做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047&page=1#pid1162481

网友:
9楼的做法好,有详细的资料不?

网友:
楼主第一张图现在还可以找到详细资料,第二张图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如果是串口就好了,现在并口的电脑太少了

网友:
下载了,有时间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10-29):
呵呵,这个我有一个。不过电源部分用的是7805+34063

网友:
并口的不好玩,如果是USB做的倒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