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1-DS3LP主板上P4,赛扬D的CPU有显,上赛扬E1400不显,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17):
一块技嘉EP31-DS3LP的775主板,上P4 \赛扬D的CPU能开机并且有显示,进系统使用也一切正常,但上赛扬E1400的双核CPU则能开机但没有显示,表现为主板不跑码,插上主板诊断卡,看到复位灯每隔大约5秒钟就自动复位一下,主板已经确认可以支持E1400的CPU,CPU也确认了是好的,BIOS的版本原来是F1版的,把BIOS刷到官网下的最新F3版的BIOS也不行,还是不跑码。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ISL6334CRZ这个CPU的电源IC的问题?除了它还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无从下手了,望师傅们能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点评):
没理由啊,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把e1400换到别的板子上看看,确定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看看 内存塞  有的CPU和内存不搭配是点不亮的

网友:
查一下总线频率设置 时钟

网友:
CPU是好的,装到其它板试过了,今天把电源也换过试了。还是一样不跑码

网友:
不知道你搞好没,最好拿一块同样主板试试,主板无问题就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