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得很、选择锡炉还是BGA返修台

楼主(2011-09-17):
犹豫得很、选择锡炉还是BGA返修台

我才学出来的

本人在电脑城开了一个电脑主板维修店、业务量现在就每天、十多块板子左右吧、

换插槽一直都用风枪和烙铁、感觉很吃力、打算买个科技的产品来替代、

由于我没用过 锡炉和BGA返修台请大家给我建议下、BGA返修台和锡炉、我应该选哪个?

平常就是 修修主板、换换插槽、给桥加加焊、我没做过BGA可以的话想搞一台试一试

建议我用的恩师请顺便帮我选一下牌子、BGA返修台和锡炉 这两个产品哪个牌子的最好用、价格不能太贵啊

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
可以看看迅维的卖的BGA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迅维卖的BGA

网友:
bga返修台和锡炉不是一个种类呀。 各有各的功能, 怎么会有二选一的问题呢? 难道你说的是预热台?

网友:
两样都买比较理想

网友:
如果只是换插槽买锡炉就可,如果要动桥就入手BGA吧。

网友:
更换带针的CPU座/内存槽这些需要用锡炉的,和BGA返修台不是一个东西,功能也不一样

网友:
作用不一样,有条件当然是两样都要

我现在正愁没锡炉拆不了插槽

网友:
卖那一个比较好呢?

网友:
BGA是焊桥的。如果业务量大的话,应该是必备工具。至于锡炉我也没用过,嘿嘿,看你自己的情况了

网友:
用锡炉换bga我做过,还不错的,做的是6100的bga,成功过

网友:
肯定是BGA了  这还用说啊。

网友:
讯维卖的 看着不错,价格也可以。 或者买个一两千块的小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