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的ACER1916W

楼主(2011-09-17):
近几天连续修了好几个acer1916的显示器,发现都是共性的毛病,43T03GP损坏,保险电阻损坏,而损坏的都是同一只管子,更换后都修复了,但不知道这种原因究竟是产品的质问题,还是高压线圈也有问题或者是高压电容,但这些东西手头没有,所以没换,修复后,考机一天也没什么问题,借此机会有经验的朋友们给说道说道,我以修过BENQ的C5707损坏的,更换后,问题不断,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1299-1-1.html

网友:
故障的根源是距离40T03最近的电解电容失容,使原本它激的工作模式叠加自激。

网友:
像高压绕圈坏的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