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 不触发

楼主(2011-09-17):
HP515 不触发,测得rsmrst#在待机时为高电平,当按下开机键后就一直为低电平。把表笔拿开再去量又为高电平。请大侠们帮忙参考一下,小弟没思路了
不触发

网友:
EC换换试试

网友:
那玩意 一般是CPU供电出问题,不知你那板是不是 不过可以试试 换掉那芯片 型号:TPS51120

网友:
.。。。。。给出的数据太少 靠大家猜了

网友:
其他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