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IBM笔记本屏点屏求助。

楼主(2011-09-17):
一块老IBM笔记本屏。条码处标*1MYYS064525* ,02 P/N:OOK3120, 板上主要芯片:SN75LVDS860202 和一块爱普生的ook31590202 。接口是20针插。下载SN75LVDS86手册。对照手册找出其接口如下图?配一块RTD2270通用板。灯管亮。无屏显。请教下是不是要另刷程序?如要刷有没哪位提供下。谢谢!

网友:
折开屏后面的电路板看一下是几位的屏再找一个对应的程序刷上就可以了。有些屏的线屏比较特别要自己跳。

网友:
看情况这个屏线是要跳线了

网友:
单6LVDS应该确定。屏线已改好。就不知20线是什么功能。接场频就是满屏黑线。

网友:
已解决。线位就是一楼那图。之前一直认为它是3.3V的。其实是5V的。接5V花屏。在论坛下载了一个2025的程序(可以搜索一下点屏或 k3120就有)。刷进2025板子。已经搞好。谢谢各位关注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