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LE显卡维修后开机花屏,大花屏,有图

楼主(2011-09-17):
一块7300LE的显卡,开始的故障是:开机一声长音“滴”的报警声,而且无显示

经过加焊GPU和显存颗粒后现在开机能显示了,不过是大花屏。(我是用热风枪加热的)

如图:

网友(点评):
这种卡一般都是GPU挂的多

网友A:
上bga焊,风枪有时不好用,再就是可能是显存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焊,风枪有时不好用,再就是可能是显存的故障

我也估计是显存的故障,在用风枪吹其中一个显存颗粒时,听见了啪的一声,声音不大。

网友:
显存挂了,换个显存吧……

网友:
我手里也有9400GT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显存。。

网友:
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只吹显卡,后来的故障是你吹显存造成的

网友:
要不就把显卡取下来重做,还是一样的话那就显存挂了

网友:
跑个mats测下么

网友:
没有加焊好,

网友:
丢掉算了!!!!!!!!!

网友:
没事不要动显存啊。现在花的状态下去每一颗显存看看屏的反应。。。哪个捏着有反应你就取哪个吧。。。。有的显存很难焊的。。

网友:
检查显存,重做gpu

网友:
ks呵呵楼主看来遇到麻烦了,看样子要好好修喽。。。

网友:
做BGA试一下

网友:
看图很像是显存的问题,风枪吹容易吧显存吹爆,得注意温度

网友:
请问去掉一个显存显卡一样工作吗?

网友:
又学了一招,呵

网友:
显存容易坏吗??  目前没有见过一个坏显存的。。不过换显卡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