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MCP67换了报显卡不过!

楼主(2011-09-17):
V3000 MCP67M-A2换了报显卡不过。换的是08的芯片。遇到两次了。真不知道问题出再哪里。有没有同行遇的。说一下。桥肯定焊得没有问题。

网友:
买到假芯片了 ,实际上是MV或者MD改的

网友:
这个片子以前外面卖的基本全是假片子 现在有真货,就是很贵   要300一片这样

网友:
真晕。想想应该是假的。应该这芯片我换了两次再不同的本子上一样的问题。后来换回原来拆下的芯片好了。真晕。。。打假啊!!

网友:
别在淘宝上买   到大点的实体店订比较放心

网友(点评):
芯片还有实体店?

网友(点评):
就是哪有实体店啊。大家不都在淘宝上买的吗

网友:
这个北桥贵的要死,你还不如换6150主板,换触摸 网卡 风扇,也差不多这个价

网友:
这个芯片太贵了,一直没换过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都是芯片不好用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谁假芯片!

网友:
难怪以前换这芯片成功率都不高

网友:
看来以后要 小心为上

网友:
把原来的植回去试试,这样的芯片每次看到都头大,最多是加焊一下 ,绝对不去换!

网友:
  同感啊,最近遇到好几个这样的桥,真晕。难道就没真的芯片可换?

网友:
不知道这种芯片要上哪才能买到真的,买过N个都不行,现在修这种再也不换了。
上次给个客户换4520的板子,板子来了一看,桥竟然还带R,是升级版的。。可怜我们连普通版都买不到,那些修统板的不知道哪买的芯片。

网友:
今天有个宏基的也是这个玩意,给客户换的板用了两个多月就挂了。。。老板说过意不去看能不能买个桥来修。。。。我说;你还是省省吧,这玩意就是容易坏。要不板能那么便宜?别人给你保多久你就给客户保多久就完了。。。。说是测试的都要两百多元,弄不好买个垃圾回来。。。。

网友:
烤 还有这回事 难怪我来换不好这个67M 今天终于明白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不好换,成功率低。

网友:
我感觉也是假的,我也上过当,买过四片只有一片能用

网友:
加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还是无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