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不输出

楼主(2011-09-17):
今天发现电源板啸叫,没发现元件异常,求助!

网友:
先把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了再说,还有大滤波电容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负载短路、

网友:
电容鼓包了没 ,,,

网友:
最好是先上一个大图出来,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开关电源空载时也啸叫,先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确。目测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带不起负载也会这样的

网友:
有12v和5v输出没有,看看保险

网友:
要自己泡泡线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