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用的纯dos启动

楼主(2011-09-17):
第1步,将U盘插入电脑USB接口,启动UltraISO9.3,启动后不要添加任何文件,从菜单中依次选择“启动→写入硬盘映像”,弹出“写入硬盘映像”窗口,写入方式选择“USB-HDD+或USB-ZIP+”(推荐使用USB-ZIP+,适合大部分U盘),单击“写入”
第2步,接着第1步操作,不要关闭“写入硬盘映像”窗口,单击“便捷启动”按钮,从中选择“写入新的驱动器引导扇区→Windows 9x”
第3步,把启动DOS文件夹内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中。至此,一个启动到纯DOS环境的启动U盘就制作好了,还可以在U盘中添加一些DOS环境下的工具软件,制作个性化的启动U盘
启动dos文件夹里包含COMMAND.COM,DRVSPACE.BIN ,IO.SYS,MSDOS.SYS

网友:
学习了,有空了在研究研究

网友(2012-03-15):
很好,研究下

网友:
系统能启动的话  装个MAXDOS就可以  NTFSDOS  我一般都在那个环境下刷的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2014-01-02):
还行,终于刷成了

网友:
好样的,我也学习了.

网友:
写的太深奥了。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