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zr1笔记本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09-17):
通电待机电流有0.03a瞬间短路了一下没有一点待机电流了 ,这个本子同行拿过来是换显卡的,最初也没有测试。换完显卡就这样了,可是又把显卡取了下来,还是一样,板子测量了  ,没有什么短路的点。

网友:
两位小数的电流表看不到待机电流,正常0.001,按开机试下。

网友:
就是呀 ,按了不起作用

网友:
查保隔电路,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开关按键开路。 对了问一下  楼上 查保护隔离电路从哪里查起?还有ec的工作条件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