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下 R.S.T测试内存全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7):
865PE  用128M带 512M 宇瞻 跑地址线  全红这个是怎么回事  该从那里下手?

网友A:
先清洗在量地直线

网友:
不值得修了,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洗在量地直线

谢谢  明天用香蕉水洗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PCB板短路了

网友:
高科技东西,,麻烦。。 DDR1的 难得修理。。。

网友B:
我有N条2带2G的全红,丢一边准备拆件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有N条2带2G的全红,丢一边准备拆件用了

那个价格有点高,暂时买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个价格有点高,暂时买不起

问题是没钱交那1500的押金呢,最近经济紧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钱交那1500的押金呢,最近经济紧张

我还想等你当下试炼品呢, 你先当下小白, 我到想看看 这个卡有多牛B,等你先吃了,我再说。

我只相信 实战的维修,不看那些测试卡广告说的多牛B,多风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等你当下试炼品呢, 你先当下小白, 我到想看看 这个卡有多牛B,等你先吃了,我再说。

我只相信 ...

我感觉是可以的,就是价格昂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可以的,就是价格昂了点

这个有一点的难度呢,而且找人破解需要的费用也不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一点的难度呢,而且找人破解需要的费用也不低啊

它的限制是在软件上的,3代测试1000次以后就提示授权错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它的限制是在软件上的,3代测试1000次以后就提示授权错误了

是按次数收费的?那就有点贵了啊。不知道这么个设备能不能收回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按次数收费的?那就有点贵了啊。不知道这么个设备能不能收回来成本

DDR3是有次数的,DDR2就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