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5 bios能认到硬盘 不进系统 硬盘好使的 纠结啊

楼主(2011-09-17):
我有台戴尔1425跟联想e42一样的那款主板,插上硬盘后 BIOS 能认到. 过logo很慢 用u盘光盘不能进pe 拔下硬盘就行,换硬盘也不行,南桥换了也不行,硬盘到南桥四个通信电容好的,没段线,阻值300多,硬盘接口3v5v供电正常,南桥发烫.  硬盘绝对好使

网友:
不是发烫么  应该是外设和南桥本身   继续努力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戴尔也是不会认滴,
可以换个硬盘试一下 ,那样基本就好用了
或者把这个硬盘换到其他的笔记本上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外设,因为不插硬盘 用u盘光盘起pe都没问题,而且南桥不烫,就是不插硬盘一切正常,插上硬盘先是在logo没出来的时候非常缓慢的刷下屏幕,然后卡logo两分钟左右可以过去,左上光标一直闪,用u
盘 光盘进pe也进不去

网友:
以前台式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放上硬盘,进不去系统。。进PE也不行,拔了硬盘就行。。
换块硬盘好了。。

但是把原先的那块硬盘放到其他机器上却也是好的,没任何问题。。

我也遇到过,换硬盘试试!!!!!!!!!!!!!!!!!

网友:
不上硬盘的时候是不是进BIOS 就快了

网友:
是的,不上硬盘进bios很快,进pe也正常,上了硬盘在logo都要两分钟才能过去,硬盘绝对没问题,我都换了好几个新的了

网友:
没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接口是sata

网友:
笔记本中也有的。笔记本和台式机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楼主可以进BIOS设置试试

网友: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都是换了南桥就好了的 ~~~~~~~

网友:
南桥早换完了,显卡都做了

网友:
见到过主板接上好硬盘会定在开机会面不动.

网友:
论坛没有人修好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戴尔的机子不装硬盘,过LOGO会多用些时间。你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子上好的,再把别的机子上的硬盘放过去去试,还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如果换了南桥还是故障依旧的话,建议刷BIOS

网友:
这机器南桥换了,硬盘四个电容好的时,硬盘供电没问题,时钟没问题,如果说外设问题,为什么拿下硬盘机器就正常了,就是没想通有什么能影响了,准备刷下bios,刷完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哭了,这台没修好呢,又来了台1525一样故障

网友:
bios刷完了,还是不行啊,纠结啊,该弄的都弄了,哪位还有好的思路吗…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硬盘的供电不足?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能认到硬盘不等于硬盘好的

网友:
不管那硬盘好不好的,我是换了两个新的也不行

网友:
你说的供电不足 很有可能,只能飞线过来加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