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笔记本维修中的上电时序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2011-09-17):
老大们,笔记本维修中的上电时序是怎么分析的?还有关键测试点在哪里?我是新人有太多的问题搞不明白了?

网友:
有同感,希望指导中!

网友:
这是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有条件的参加维修培训班,没条件的买点书(例如:《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芯片级)》)看看,自己多专研专研。我也是新手,也在不断自学中!!!

网友:
分析时序  如果有 规律  的话   早就诞生一堆大师了。。。。你的问题当初  也问过

网友:
不同的芯片组,貌似上电的时序都不太一样,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自己看看图纸  慢慢摸索吧

网友:
广达有广达的时序  仁宝有自己的时序   DELL  华硕  IBM  苹果。。。
首先需要熟悉标准上电时序!一两句话不好概括

网友:
欲速则不达。。。。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网友:
维修现在一点都不好做,这么新还不如去做点别的。

太有才了,这是个绝对 的好主意,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
嘿嘿 找喜哥啊    他最在行了

网友:
分析时序就好比分析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我也是才开始学习电路信号。多看图纸,掌握一些规律会有帮助,还有就是每修好一台机器(不管是什么故障),都对照图纸测量一下IO,及芯片的上电先后顺序。多总结,或许在下一次有相同机型的时候就能更明白一点。这个是只要你修好一台时序上的问题,就会有明显的进步。

网友:
那最少也给新手们点开头啊!经验当然很重要,问题是新手都不知道从那里开始.

网友:
找图纸 慢慢摸索了 多上论坛看看

网友:
要经验了,修的多了就知道了,但是学习的路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