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J67C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09-17):
   机器是二修机,板子是广达RD1的。同行拿来的。拿来有待机0.01,不触发,拆机裸板也是一样有待机不触发,测开机键上有3.3v,按下开关有跳变,手松开时只有1,6V的电压了 。测EC的2脚触发后也是1。6V,应该是不对的。不知道EC微部短路还是外围的故障把电压拉低了。在测EC的供电,也有都正常,测EC晶振俩脚有一脚3.3V,一脚才0.3V左右,不知道这个正常不正常。 不管那么多先换EC在说,换好还真的好了。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跑到0.28左右就掉电了,广达的主板掉电要么是电压不全,要么是PG信号没有道EC,查所以的电压。开机瞬间查了一下,电压都有起来,包括转换后的电压也都有,剩下查所以芯片的PG好的信号有没有发出来,查都有出来。在查EC的90脚有没有接收到,但表笔碰到90脚时,引脚动了一下,没有焊好,EC没有接收到HWPG,所以开机掉电。补焊,在开机电流刷的上去了,接屏亮机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的大意,走了很多弯路,还好弄好了。

网友:
虚惊一场啊。楼主再告诉我们修机器一定要细心。不能走弯路。把这次亲身体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谢谢

网友:
焊工一定要扎实才行

网友:
偶是新手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触发后电流0.28A掉电而且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这个电流是不是又点小哦 ?

网友:
凡事要小心,观察观察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