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5860B主板内存不过,怎么修?

楼主(2011-09-17):
顶星TM5860B主板内存不过,内存供电管换过,供电八角也换过,北桥也没有电压,怎么修?那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你都查出北桥没有电压了那不是好查了吗,看哪个芯片产生的桥供电,再去查它的工作条件,MOS的好坏,一步一步来

网友:
我换过好几个场管了,但是还是没有电压过来

网友:
你换的MOS管的其他极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2013-09-16):
楼主修好了没?我也是这个板子  开始是不跑吗现在是不过内存。

网友(2015-04-15):
正在修这烂板子啊,好烂 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