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了,新手我真的无从下手了

楼主(2011-09-17):
映泰TA780G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复位灯不亮。cpu不工作。我测了下cpu.内存,北桥供电都正常。我压了南桥开机也不行。这板是用着用着就黑屏,重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无从下手了,来此求助。
cpu
黑屏

网友:
我这里诊断卡的复位灯闪几下然后不亮是正常,一直亮住才是不正常的,刷BIOS,测芯片EN脚

网友:
先加焊 北桥出问题挺多的。

网友:
然后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再测桥周边的贴片电感有没有断开的

网友:
先插复位 PG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怀疑CPU问题,因为我用那U amd 220搞坏了一块新板和一块旧板,问题都和我上面说的一样,可我的U拿去换了,现在试了我重新换来的旧板还能正常运行了几个小时,突然又出现这个问题了。杯具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主板v 北桥加焊就OK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AMD2的问题.换个新U看看吧.

网友:
换U也点不亮了,现在我不敢用这个amd220了怕了,桥我就加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