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17):
今天刚接了个V3000的本本,拿来开不了机,但在插上电源时关机了再开一次就可以开机,每次都行。重启后也开不了,拆掉外设后故障依旧,拆机测各组电压均正常。没有PCIRST。电流到0.8A左右。请高手帮忙下。
这种问题无从下手啊,主要怕把故障给扩大了。谢谢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显卡问题。

网友:
强制关机之后再开是正常的?

网友:
V3000显卡会引起各种奇怪的故障,碰到过如不认无线的,自动开机的等等。。。

网友:
查时钟工作正常没有,有没有发到南桥

网友:
多搞显卡,有好处,呵呵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还是。重新植珠的?

加焊的,然后处理散热

网友:
显卡问题,不过LZ这个很容易返修的哦,呵呵

网友:
具体什么芯片主的

网友:
显卡门嘛嘛

网友:
V3000的机子几乎都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子要不是用8400的显卡我倒是觉得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