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在维修中的作用

楼主(2011-09-17):
示波器太贵,准备买一个频率计,大家认为有没有必要

网友:
除非你维修量很大,事实上示波器在日常维修中很少用到

不会吧,听说高手都是用示波器修板的。如果是笔记本的话,维修用到就非常多了

网友:
频率计只能量频率吧、量南桥晶振?、还不如买个二手模拟的示波器

网友:
有的万用表也带测频率,我觉得还是示波器好一些

网友:
我这边的都没用过 还是买个二手的模拟的吧 价格也不高

网友:
我用的 带万用表 的模拟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