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杂牌的液晶 15寸的

楼主(2011-09-17):
把屏线拔掉就可以亮 灯管可以亮 把屏线插上 就是黑屏 灯管仔细看是亮的 请问 这个是屏线问题 还是驱动版问题
黑屏

网友:
刚开始测试的时候 是花屏

网友:
楼主测一下相关电压数据才好啊、

网友:
刚开始花屏 可能是驱动板奥 你换个通用的试试呢

网友:
最好用通用板代换

网友:
先换屏线 在不行试试看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用排除法一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