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1-09-17):
一昂达AM2主板,上四位诊断卡,跑d2d1量,主板上各电压都正常,IO 也换过,还是不往下跑码,请教各位高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不过内存吗 记得AMD的好像内存是挂在CPU上面的 你查查看呢

网友:
内存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