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软排线拔下来后大家都这么插上去还原的

楼主(2011-09-17):
笔记本中的软排线拔下来后 我感觉很不好插上去还原 太软了 插口又紧 空间小手使不上力  稍微力大点 排线搞不好就边边撕破   大家都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不会啊 一般都有一个卡子的啊 松开后好好放进去的啊

网友(点评):
那种没有卡子的 就光秃秃的头 的软排线

网友(点评):
键盘的 硬盘的 还有触摸板的

网友:
是啊 有卡槽的啊  松开后很容易放的  位置不够的用镊子啊

网友(点评):
有的没有卡槽的

网友:
有的没有卡槽的  说的是这个

网友A:
排线不管是有卡槽没卡槽的。本身都会带有硬的卡片的。你说的不好插是因为卡片掉了。想法在弄一个不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硬度不够 也很软 只比中间的线稍硬一点点

网友:
有的插头是没有什么硬的东东,只不过,插座一方都有硬的卡点头,很好卡住他的

网友(点评):
观察了下 插座一方应该是没有你说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不管是有卡槽没卡槽的。本身都会带有硬的卡片的。你说的不好插是因为卡片掉了。想法在弄一个不就行了 ...

硬度不够软,你不会让他变硬一点啊。。。。。。或者换一个硬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