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更换改良显卡出问题了。

楼主(2011-09-17):
三星Q45开机灰屏, 电流走的很正常。  这个机器之前出过一次同样的问题, 加焊显卡后解决问题。   这一次我觉得还是更换改良显卡更稳妥点, 换了G86-631-A2上去以后, 开机电流跳一下到0.15A就不动了, 看来是故障扩大了。  电流到0.15是不是北桥出问题了?  显卡跟北桥挨的很近。 我仔细检查了下, 也没掉件啊?

网友:
查供电看电压都是否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