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X2000不过内存

楼主(2011-09-17):
今天接到台TX2000刚刚检测是电流到0。88左右就不动了。然后换了条内存还是一样于是就拆开打算加焊下北桥。北桥是集成显卡的加焊完后不出发了就重新做了下还是一样。自以为是北桥坏了换了一个刚刚做好后电流上去了。本人为好了就兴致勃勃的装起来了。装好后却出现掉电的状况了,于是又拆开了洛板测还是掉电。又重新换了个北桥壳问题依旧。仁兄们给点意见性的帮助吧。在这感谢了。。。

网友:
是不是桥没做好啊,或者是做桥的时候把桥旁边的原件动到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A:
楼主0.88就能断定北桥问题?觉得有点不妥吧。

网友B:
楼主,电流跳到哪掉电啊?
问题说清楚点!有可能是桥没做好,或者是动到旁边的原器件了!

网友C: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就要答案可能得到的答案会很多!

网友:
原件没有掉。北桥我做了3便了了不能每次都没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流跳到哪掉电啊?
问题说清楚点!有可能是桥没做好,或者是动到旁边的原器件了!

一般都是0。6几就掉了有的时候也会在0.3几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北桥的问题

北桥我已经换过全新的了。也做了3次了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0.88就能断定北桥问题?觉得有点不妥吧。

确定是北桥问题。这款机器的通病不是北桥么。

网友:
这款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你要先确定你的北桥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C:
其他的不用考虑,经验告诉我做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不用考虑,经验告诉我做北桥,

但是我已经做了3次北桥了两个是调的芯片。不可能两个都是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