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慢

楼主(2011-09-17):
手头有快技嘉主板 ,开始不跑吗 换个U好了就是运行可慢 一个字一个字的出 是咋回事。原来是4600的 我换个5200的 郁闷

网友:
刷BIOS看看,大多是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他原板BIOS啊在刷个试试吗????

对,刷个高点的BIOS,我上次修块主板,也是原版BIOS,单核的CPU,换双核后基本跟你这个情况一样,不然就是卡在内存那,升级BIOSS就正常了,或者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一般为BIOS的问题

网友:
BOIS问题的多

网友:
COMS清下,不行就刷BIOS

网友:
tai  gao  shan bu liao

网友B:
实在不行   可以换个主板
换个主板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是BIOS数据错乱了,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   可以换个主板
换个主板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不会刷BIOS
以前见到这种问题都不知道是主板
后来检测了好长时间    知道是主板换了
直接跟顾客说主板修不了了     换吧
技术不到位啊

网友:
看看主板廠商的網站上面,什么版本的bios支持到什么cpu都有介紹的

网友:
不容易搞啊   以前我也搞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