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300笔记本开机启动死机

楼主(2011-09-17):
LG E300
笔记本
开机到BIOS自检过程死机1.1A,有时也可完成自检,但SYS引导也死了,画面保持。
死机时电流1.23A,排除了内存、散热问题。暂时没CPU代换测试
重新观察一下机器,时得时唔得,认为虚焊机率比较大,发现南桥散热片只有一条薄长铝片,以前接触几台LG都是虚的比较多,都是这类薄片做散热。先加焊一下这个南桥, 果真如是, 开机多次正常。问题解决,
故障点找到,在南桥增加硅脂并在薄片正上方放金属棉让C壳压住,试机4个小时正常。
发现LG很喜欢做这种薄片来做散热。。。特别是LG上网本,CPU跟北桥共用一小块平薄片,也是经常虚。
笔记本

网友:
引起死机就可多了,

网友:
刚才CPU也更更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重新观察一下机器,时得时唔得,认为虚焊机率比较大,发现南桥散热片只有一条薄长铝片,以前接触几台LG都是虚的比较多,都是这类薄片做散热。先加焊一下这个南桥, 果真如是, 开机多次正常。问题解决,
故障点找到,在南桥增加硅脂并在薄片正上方放金属棉让C壳压住,试机4个小时正常。
发现LG很喜欢做这种薄片来做散热。。。特别是LG上网本,CPU跟北桥共用一小块平薄片,也是经常虚。

网友:
南桥的事。。。。。。。。。。。几率大些

网友:
着问题都是南桥检查一些设备的时候停住

网友:
像是显卡问题了,不过最好先排除外设,如硬盘,光驱等,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