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的苹果回来了,高手请进

楼主(2011-09-17):
今天开门没多久,白屏的小白发给别人修又回来了,还是白屏啊,看来问题不是我之前说的那么简单啊。决定挑战白屏苹果,大伙帮帮忙啊。刚拆机,量屏的供电分别是,1.ov   23 1.08v.  4 3.3v  50.4v   63.3v 73.3v   81.09v 91.28  100v   111.09v 121.27v     130v     141.08v 15 1.29v     160v    171.16v 181.21v      19 200v请高手赐教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过“心在飞翔”的贴,知道这哥们是个苹果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小小白啊?

网友:
咋都没人说说  是不是你说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量量屏线是不是好的,在修主板

网友:
一台MACBOOKA1881白屏,在论坛问了高手,都说的是不装硬盘会白屏,我装上了还是白屏,而且开机用手去摸硬盘感觉硬盘也工作了,也有高手说系统崩溃会白屏,放了原装的苹果系统碟下去,光驱转了,但是小白就是一直在哪里白屏,因为没有外接,干脆测一下屏的工作条件吧,三基色时钟信号都正常,唯独屏的供电不正常,开机瞬间会有1.8V的电压,而后会慢慢拉低,拔了屏线却没有电压了,(这里有点不明白,是不是屏供电有一个反馈信号哦,插上屏才有供电出,高手帮解释一下)很麻烦的把屏拆下来,测保险电压还是被拉低,看来后面负载有漏电的元件,但是摸却没有发烫的东西,得要一个个去测,看着旁边还有几台机摆着要修就把它放弃了,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了,找问题找那么久,找到了却把他给放弃了。

昨天晚上发的贴

网友:
100V 200V????楼主是不是昏了,还是我昏了,那么高的电压不电死人啊

网友(点评):
同感,也许是咋没修过苹果的缘故吧

网友(点评):
同感,也许是咋没修过苹果的缘故吧

网友:
一个人看不清楚,两个人还看不清楚,我只是少打了个空格而已嘛,一看就知道20针屏的嘛,服了你们。

网友:
你要确定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你可以把LCDVDD背光的三级管量下,很多都是那个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