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水波纹

楼主(2011-09-17):
昨天来一显示器,现象为不亮. 拆机后发现电源板有3个电容鼓包,换掉后正常。1024*768分辨率  一切正常.切换比1024*768更大的分辨率会出现水波纹  求解.

郁闷. 点一会又出点   波动   是比较轻微的    比刚才强了。   驱动板上还有2个25V10uf的电容没换过     手里有50V 10uf的  是否可以替换????

网友:
驱动板的滤波

网友:
二楼正解,一般这种情况还是把滤波电容全换了最好,别省钱啊

网友:
是的  滤波  屏线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定性测试,只能用板卡级维修惯用的功能块替换法判断故障部位。一般VGA信号线、400V大雷子、高压输出级容易引起这类问题。

网友:
遇到到瀚视奇 的显示器一批都是,电容没有鼓起,但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多谢我去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把.驱动板滤波不好查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是可以替换的,高的耐压可以替换低的赖压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 在考虑下一步怎么修把,,

网友:
电容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用高耐压的替换,耐压高的就是成本高些。

网友:
是正屏的话 用1024X768是正常的呀

网友:
先排除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VGA信号线  在12V 5V输出那里串个电容试试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哎,显示器也有疑难杂症

网友:
50V10UF代换耐压值更高完全可以,滤波电容失效、屏线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轻微波纹

网友:
换电掉驱动板上的电容,还不行在屏线处加磁环。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没问题

网友:
还有电容失效的

网友:
换掉另外的几个滤波电容,估计能解决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屏呀

网友:
我同意6楼兄弟的方法,很多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