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9-17):
四位检测卡时钟灯不亮,其它的+12v,-12v,+5v,+3.3v电压正常。cpu供电正常,时钟芯片rtm660-109r供电3.3v正常。换过晶振,还是没有时钟信号,求大侠指点维修思路。
另外agp插槽旁边的警告led灯不能正常警告

网友:
换时钟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同意思,说的不错

网友:
时钟,或是南桥!

网友:
查时钟电路

网友:
是不是AGP供电挂了? 有时这样也僧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