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技嘉 M68MT-S2P 安装GHOST XP不启动!

楼主(2011-09-17):
新组装的机子,主板是技嘉M68MT-S3P,用好几个GHOST XP安装,系统安装后重新启动,引导界面过后出现光标不停闪动就是进不了滚动条,没办法试下安装盘XP系统进行安装才能成功,这是为何?主板BIOS里设置也看过,没发现什么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配置是:技嘉M68MT-S2P,AMDX250,金士顿DDR 1066,西数500G,先锋DVD。

网友:
你用什么格的盘一盘为格盘造成的。。

网友A:
硬盘的引导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引导有问题吧

新硬盘,分区正常,用安装版可以正常启动,但用一键还原精灵不能备份!!!

网友:
建议你用GHOST内带的一健分区分下。。应该就好。。我搞过DELL 和联想的这种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GHOST版本不兼容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复杂,,一般也很难讲清楚,,能用就凑合着吧,,原版还是比GHOST的好

网友:
这些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没找只有如此了,但还是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故障点不一样

网友(2012-02-18):
这种问题大多是分区不对,或没有分好!

网友:
用分区医生查看过,分区表正常,引导区也正常!!!真是令人费解!!!

网友B:
硬盘引导问题,没有设置活动分区,或者设置顺序错误

网友:
以前有些AMD的所有的GHOST都不可以做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引导问题,没有设置活动分区,或者设置顺序错误

我装过很多机器,硬盘采取集中分区软件都不信的!要不说奇怪呢!!!

网友(2013-01-14):
告诉个方法;直接把安装版文件GHOST进硬盘;然后在DOS下安装

网友:
这种情况硬盘的可能性大,mbr主引导目录的引导代码可能有问题了。
也有可能是ghost的问题。。。

网友(2013-10-12):
我遇到的这方面问题就两个:一是分区没设成活动的,二是bios里的硬盘模式设置不对。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不兼容!换纯净版就正常了!!!

网友:
我遇到过技嘉的主板 新硬盘分完区之后 进PE装完系统后重启电脑 也是不能到滚动条哪里 后来就把硬盘分区删掉 又重新分区 装完系统后 就进如到部署界面了 重启后就进桌面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激活活动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