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59670电源板 电阻阻值 在线等。。。。。。。。。。。

楼主(2011-09-17):
一块 e59670电源用的LD7522板 如图     正面烧了2761i场管、LD7522,,,6脚出来的10欧电阻和下拉电阻不知道阻值(贴片) 、4脚出来的1000欧姆的电阻(贴片)和43欧2W的限流电阻   现在电阻基本都换上了就是那个下拉电阻不知道多少的

  求有图纸的帮忙看看 这个下拉电阻是多少欧姆的是个贴片电阻 烧黑了都  还有4脚出来的是不是1000欧姆的电阻(我看上面写的好像是102)
    电源管理芯片也完蛋了 现在不确定这个下拉电阻也不敢上电 在线等 高手帮帮忙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是个分压电阻,要求应该不是太严格,应该可以是出来的

网友:
10k-----51k 随便了

网友:
谢谢 10K的没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板,6脚的电阻是10K的,
那个4脚到地的电阻不应该是43欧吧。

网友:
s极对地电阻百分之百不是43欧,43欧怎么工作呀?0.43欧还差不多!4脚电阻1k,G极下拉电阻10K。

网友:
以前修过PHLIPS的液晶,一闪一闪,是电源过流保护误动作,就是出在S极这个电阻上,后来把电阻换成0。2欧的就OK了。电路元件参数发生变化,导致电流取样处于临界状态。如果是43欧姆电路不可能工作。过载保护也失去意义了。

网友:
学习了,电源板上如果有烧糊了的元件,有时就不修了。。。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