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大水牛的电源,求助

楼主(2011-09-17):
今天收到一个大水牛电源,也是被雷击的,之前是均没有电压输出,后来换掉两个大电容后,ON-off绿线有5V电压出现,紫线+5VSB也出现了!但是短接绿黑启动电源,风扇动下,保护了!测得绿线5V没了!SB5V倒是还在!那里问题啊!电容旁边得100欧电阻也测了,没有坏!也看了板子上得所有元件,没有烧毁痕迹呀!用得SC6105B   IC,求助!

补充内容 (2011-9-18 20:14):
哎 现在得问题呢?就是 紫5V SB5V  然后短接黑绿 电源 吱一声 保护了! 那里问题呢?

网友:
6105的IC电源是麻烦点,好像以前修的都是没有这个IC试

网友A:
雷击的电源是比较难修点,初级还好点。找个拆机的IC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电源是比较难修点,初级还好点。找个拆机的IC试下

早不到相同IC 操蛋的! 只有同样是 SC6105 但后面不一样 不知道能换不

网友B:
找个iC,不行把电容全部换掉,以前遇到一电源,也是类似问题,电容全部换了,就好了,可能电容质量不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iC,不行把电容全部换掉,以前遇到一电源,也是类似问题,电容全部换了,就好了,可能电容质量不佳吧

恩晚点再试试!现在忙着修另外一个铁疙瘩!

网友A:
6105是一样的,不分后面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05是一样的,不分后面尾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了,立马拆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05是一样的,不分后面尾的

换掉6105后 短接绿黑  吱一声 风扇动一下,没了 症状依旧! 请问开关管要如何测量好坏呢?

网友C: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啊!

就是电源有SB +5V 跟 紫线得 5V待机电压    但是短接绿黑线后,吱一声 风扇动一下,没了!  SB +5V 为0!

换了6105后,故障依旧!  问题在那里啊!难道真换电容?

网友:
你先喊了电容再说吧!又不是什么大芯片!怕什么,祝你成功!

网友D:
你先看次级的对地电阻对不对?是否有短路?
再看+12V,+5V,+3.3V各通过一个电阻,在一个点汇合,再通过一个电阻,到芯片。
这就是过流过压取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看次级的对地电阻对不对?是否有短路?
再看+12V,+5V,+3.3V各通过一个电阻,在一个点汇合,再通过一个 ...

我现在最想知道  SB340二极管 电阻20K档位测得两端都为 0.29  是好得还是坏得 ?

网友:
如果你在线测的不一定准,要拆下测才是最准的。
如果拆下二极管的正反向都有阻值,肯定坏了。

网友E:
SC6105没有坏!因为绿线电压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如果坏了的话,绿线电压一般不会正常,主开关管至少没有短路,不然的话保险早爆了,辅助电源也没多大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坏了后级部分,比如,肖特基二极管,后级电容,5,12,等电压对地电阻这些地方,查查

网友F:
1、肖特基管良好吗?2、主开关管的基极有两只4.7微法50伏的电容,最好换掉试试。

网友:
看看几个低压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
我觉得电源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哎!

网友:
我就是拆下来测得,测得SB340 二极管 两端都为0.29 用得20K电阻挡测试得,这样就是坏掉得么,我刚刚问一个同行 他说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SC6105没有坏!因为绿线电压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如果坏了的话,绿线电压一般不会正常,主开关管至少没有短路 ...

你给我得思路很清晰,讲的棒哈,我都丢那里一天了,懒得弄了,想想应该是电容问题,等等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肖特基管良好吗?2、主开关管的基极有两只4.7微法50伏的电容,最好换掉试试。

恩好,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C6105没有坏!因为绿线电压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如果坏了的话,绿线电压一般不会正常,主开关管至少没有短路 ...

能告诉我下,各电压对地阻值多少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能告诉我下,各电压对地阻值多少么?

各电压对地阻值不固定的,一般12V几百殴,5V几十殴,3.3V最小,在线测的话是不准的,要取下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电压对地阻值不固定的,一般12V几百殴,5V几十殴,3.3V最小,在线测的话是不准的,要取下来测

如果这样得话,估计是 5V这里出问题了,对地阻值竟然是0.08 晕死(用得200欧测)

网友:
“我就是拆下来测得,测得SB340 二极管 两端都为0.29 用得20K电阻挡测试得,这样就是坏掉得么,我刚刚问一个同行 他说没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2#pid4366787
说明此管异常。好的管子是呈单向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