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0,一通电风扇自动转,求救!!!

楼主(2011-09-17):
不负载,只要一通电,电源风扇就自动转起来~!能正常使用!!!求教这问题,一般来说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长城的这样问题是一个电阻坏,好像是3.3V检测的那个。2.7K吧,那个地方都有干黑了的胶。你看看电阻有没有坏,还是别的哪一组有问题保护

网友:
查Q7和Q8组成的触发启动部分。

网友:
PS-ON电路有问题,特别是一个NPN一个PNP三极管

网友:
仅仅是风扇转动的话,可能是控制管异常引起的。输出端的各个电压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温控电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