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RTC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17):
          测RTC电路供电正常,,但是测晶振两脚,一脚电压为0V,另一脚是3.17V,是晶振坏掉了,还是南桥坏了,还是电容的问题啊,请大侠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怀疑了就要有行动,南桥麻烦放后面,晶振,谐振电容都是随手一挥的事,先排除了再说啊

网友:
怀疑了就要做啊,不然怎么知道啊
\

网友:
先晶振再谐振电容,然后电阻,最后桥!

网友:
测晶振两脚对地阻值是否差不多?  这种情况多半是桥芯片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晶振坏了,一脚对地短路,,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只有代换法比较直接

网友:
那就SB试试了,

网友:
那就赶紧地杀桥,别磨叽了!~

网友:
排除,一个一个的换。

网友:
这种问题换晶振不行就换桥啊!!!~~
又不是很难换

网友:
先换电容   再换晶振    不行再换南桥啊

网友:
嗯,好,谢谢大家的积极解答,我先照你们说的试试看了

网友:
一步步的来,用行动解决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