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0同时接入硬盘光驱点不亮机.

楼主(2011-09-17):
一台三星R410的机子,当独接光驱能点亮机,当独接硬盘也可以,排除硬盘光驱问题,难道是桥问题?不知道那位兄弟有没有遇到如些怪的现像.供电查了没问题,对地阻值查了两个538 两个48.

网友:
现已经更换全新的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1.有可能是板上某处脱焊,试试只接光驱或者硬盘,然后用力压着主板看看有没变化。
2.有可能是5V供电不稳,只接硬盘测测5V电压,都接上再测测电压。
3.楼下补充。

网友:
刷个BIOS资料试试

网友:
比较同意3楼的看法。5V供电不稳!

网友:
bios刷过,电压正常的,电流在0.99D感觉不过内存.

网友:
高手们都帮帮忙给点思路,实在想不到要去动那里了,怕越动越坏呀.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回楼上的我也这么想的,但换过南桥呀,单独接硬盘或光驱都能正常开机使用就是不能同时接一接用示波器测感觉不过内存电流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