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9-17):
今天修一台老式机,进系统只能到显示XP,就不走了,换个硬盘只能用安全模式进系统,现在装不上系统,郁闷高才给点提示,在线等到

网友:
还不能进PE

网友:
进不了PE一般都是桥问题~南桥北桥都有可能。南桥大点。

网友:
换条内存再装装看,是不是内存太小

网友:
对  换条内存试试
以前遇到过这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个方正本,出现XP滚动条死机且不能进PE,换SB解决,801ibm

网友:
清COMS 试试

网友:
清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