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无RUN_ON

楼主(2011-09-17):
通电到0.015 又掉到0.010、按开关又可以到0.015 再掉。。

3.3V 和5V  1.8V 都有了。一会就掉。。RUN on 这个电压 就是不出。。请问 这个电压要出。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啊,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个脚对地阻值 正常吗。 ec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没见过这个信号,等到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下显存那里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RUNON 出来是要先接收到南桥的SUSB# SUSC# (SLP_S3#  SLP_S4#),你看看有没有出来, 当然负载也有可能拉低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掉啊,短路的太早,你看那电流就是一般的待机来个轻微漂移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是不是已经出来被拉低了.. 这样可以缩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