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时间长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家里有台电脑,问题出现的时候开机要5分钟,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装了系统后还是老样子,把硬盘连接线换了后居然正常了,以为就是连接线的问题,但是,过了几天,又是老毛病,硬盘也用那个系统自带的工具检测了下,没有出现500以上的(网上说低于500就没什么大问题),这下我就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只要问题已出现,把硬盘连接线重新拔插下,就又可以正常连接,过段时间又一样,机箱里面有静电,会不会是由静电引起的,求电脑高手分析

网友:
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建议先把主板和硬盘上的接口针清理下

网友:
清理一下机子

网友:
请问怎么处理掉那些静电

网友(点评):
电源接上地线

网友:
外壳没接地吧??加根地线就可以解决静电的问题了

网友:
换硬盘电源接头和数据线

网友:
你的连接线有问题,换了吧

网友:
建议你.装系统时.先不要装驱动.看下进系统要多久

网友:
处理一下系统理的垃圾看看